ISA 电平转换问题求教

楼主(2008-06-21):
采用3.3V的LATTICE XP2 FPGA,接ISA总线,由于ISA总线是5V,通过ADG3308双向电平转换电路进行3.3V和5V电平的转换。FPGA的ISA接口信号采用LVTTL电平,ADG3308的VCCA接3.3V,VCCY接5V,EN端接3.3V(改接5V现象一样)。

问题是:
1)FPGA输出的ISA总线SD的三态控制电平和输出数据都是稳定的(通过Lattice的Reveal Logic analyzer探测的数据),但是通过DOS下的debug命令读回的数据也是不稳定的,每次都不一样。通过Lattice的Reveal Logic analyzer探测的ISA总线SD的值也是不稳定的 。
2) 将3308和FPGA之间的连线断开,FPGA的数据总线三态输出SD是稳定的,但是FPGA输出的3.3V高电平一接ADG3308后就变成2.15V,成为ADG3308的VIH临界值(VCCA*0.65),所以输出到ISA总线上的数据就不稳定。
3)将3308去掉,将ISA总线和FPGA直连,读写数据稳定,但是长时间工作会烧FPGA芯片(已经阵亡了一片,555......)

请教ADG3308的使用有什么地方我疏忽了才导致这种情况呢?是因为EN端接恒定电平有不妥吗?

网友:
关注

The EN pin is referred to the VCCY supply voltage for the ADG3308 and to the VCCA supply voltage for the ADG3308-1 and ADG3308-2.

楼主遇到的这个问题貌似应该是转换芯片的问题,你试一下换一片芯片,看看你的是不是坏了。还有就是注意使能引脚不能乱接。上面是datasheet里描述的,最好这么接。
问题有进展楼主别忘了通知大家啊

楼主:
因为用的转换芯片是ADG3308,按照数据手册,EN端应参照VCCY接恒定电平,最低0.65倍VCCY(对于5V的VCCY即3.25V即可),最初设计是接3.3V的电平,怀疑是电平过于Margin,所以后来改接5V电平,但是SD仍然不稳定,和接3.3V时一样。

网友:
关注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结果吗?

我看别人有这么用的,有一个速度限制,但楼主是ISA的,速度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FPGA的LVTTL驱动电流最小4mA;最大可以到20mA。有可能是ADG3308的驱动能力不够,不知道ISA总线要求的驱动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PC104

大多数总线信号的驱动要求降
到了 4mA。只有一个例外,即集电极开路的驱动信号,它必须驱动被 ISA规范定义的 330Ω
上拉电阻。这样,就使很多 ASIC 器件、HCT 系列逻辑器件能够直接驱动总线。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 ISA规范所述,以下信号必须由能够提供 20mA 灌电流的器件驱
动:
MEMCS16*
IOCS16*
MASTER16*
SRDY*
而其它所有信号,则可以由能够提供 4mA灌电流的器件驱动

楼主:
没有查到ADG3308的驱动能力,但是其手册上有一句“If current-driving capability is required,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buffers between the ADG3308/ADG3308-1/ADG3308-2 outputs and the load.”

网友:
The ADG3308/ADG3308-1/ADG3308-2 level translators are
designed to drive CMOS-compatible loads. If current-driving
capability is required,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buffers betwee
the ADG3308/ADG3308-1/ADG3308-2 outputs and the load.

这句话应该写在显眼一点的位置
只能驱CMOS,难怪带不起来了

网友(2018-11-05):
最后怎么解决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