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估计某个程序所耗的资源

楼主(2008-06-21):
请问怎样估计某段代码消耗了多少register和LUT啊?有其是LUT,register还可以大致数出来,LUT就不知道怎么算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优化代码,大家都有哪些优化的方法和经验啊?谢谢大家!!

网友:
顶,期待高人回复

网友:
DC,ise,quartus从asic到fpga现在多有工具评估了

网友:
直接综合

直接综合看结果

楼主:
综合过程很慢啊,而且如果能大致估计出来的话,就可以在综合之前就行优化了。
不然综合之后也不会优化啊

网友:
对于代码而言,寄存器的数目是确定的,组合逻辑电路的规模只有靠综合才能报出来,然后用P=1/2 *(C*V)^2 * f估算吧,功耗估算这个东西,误差在一个数量级内就算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