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总线问题求教

楼主(2008-06-21):
设计简介:
   采用3.3V的LATTICE XP2 FPGA接ISA总线,由于ISA总线是5V,通过ADG3308双向电平转换电路进行3.3V和5V电平的转换。FPGA的ISA接口信号采用LVTTL电平,ADG3308的VCCA接3.3V,VCCY接5V,EN端接3.3V(改接5V现象一样)

问题是:
1)FPGA输出的ISA总线SD的三态控制电平和输出数据都是稳定的(通过Lattice的Reveal Logic analyzer探测的结果),但是通过DOS下的debug命令读回的数据是不稳定的,每次都不一样。通过Lattice的Reveal Logic analyzer探测的ISA总线SD的值也是不稳定的 。
2) 将3308和FPGA之间的连线断开,FPGA的数据总线三态输出SD是稳定的,但是FPGA输出的3.3V高电平一接ADG3308后就变成2.15V,成为ADG3308的VIH临界值(VCCA*0.65),所以输出到ISA总线上的数据就不稳定。
3)将3308去掉,将ISA总线和FPGA直连,读写数据稳定,但是长时间工作会烧FPGA芯片(已经阵亡了一片,555......)

请教ADG3308的使用有什么地方我疏忽了才导致这种情况呢?

网友(2010-08-30):
你好,我在开发ISA总线,能不能交流一下啊?

网友(2012-09-21):
我也不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