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的测试标准

楼主(2008-06-21):
请问一下,esd的测试标注是不是固定的?数字模拟应该是不同的测试标准吧?宜硕一般不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好像是对应1uA的电流电压偏差+—30%即为失效。同时好像有的时候定义对应固定电压,检测电流偏差情况来判断的,选择什么测试标准时的依据是什么呢?对于背靠背的二极管选择什么判断标准呢?(反向击穿电压为20V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