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电阻 原理图和版图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8-06-22):
现在正在用chartered的工艺做设计,遇到一个问题
画原理图时,从pdk调出来的poly电阻的symbol都是三端的,
而画版图的时候,从pdk调出来的poly电阻layout是两端的,
所以用diva做lvs的时候,报匹配错误的错。
请问这种情况我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而画版图的时候,从pdk调出来的poly电阻layout是两端的,:从新在版图的库里做一个sybol来解决!

网友:
先确定一下第三端是否有用,如果有用而且一定要通过lvs验证其连接是否正确,可以修改lvs文件,加入第三端检查。
一般第三端都是指电阻下面的阱,lvs文件还是比较好改的。
如果第三端没用,那么直接在网表里去除掉第三端好了。

不过呢,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调用的时候类型调错了吧,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这个只能改网表了,其他的都不怎么懂^_^。
第三端应该是没用的,pdk说明文档里说了有两端的symbol,可是schematic库里没有
给技术支持谢谢要两端的symbol,结果不给回信,
以前和技术支持交流过技术问题,结果那个人好像什么都不懂,啧啧!

网友(2008-08-29):
symbol里面的第三个端口是接地的,(不过的有的是需要接高电位的)。在版图里面你只要在电阻旁边把衬底接地就可以了。
我现在也是在用chartered工艺。欢迎大家加我一起讨论qq:419967070

网友(2010-08-17):
三端电阻能串联么?为什么我的电阻一串联LVS就提示failed。。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LVS规则就是了。

网友:
三端电阻 你最好 讲明白点 有的电阻 就是3端的,
例如 SMIC TIM 电阻在sub 上有个特殊的小浓度的N+ 然后上面盖着poly, 这种情况poly的电位就影响电阻的阻值的, 方向错了 是会出问题的 ,

网友:
不过呢,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调用的时候类型调错了吧,呵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