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modelsim6.1b仿真出错了!

楼主(2008-06-22):
为什么我的modelsim6.1b仿真出错了!
为什么我的modelsim6.1b在仿真一个工程顶层文件的时候出错了,工程里面包含有了一个二进制计数器的ipcore,是对ipcore进行仿真时就会出现这错误的吗?

# ** Error: (vco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xilinxcorelib' at "xilinxcorelib".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c:/program files/Modeltech_6.1b/win32/vcom failed.
# Error in macro ./test.fdo line 5
# c:/program files/Modeltech_6.1b/win32/vcom failed.
#     while executing
# "vcom -93 -explicit  cnt10.vhd"

怎么解决这个错误呢,谢谢!!!

网友:
it must missing the library of the ipcore. Try to compile the rtl file in the ipcore library or include the library path while you are running vcom.

网友(2008-12-04):
这个可能是你的xilinx的库没有编译进去!你可以在ise的目录中找到包含该IP的.v文件。拿来一起仿真就行了!

网友:
多半在你的modelsim.ini文件中,指定了一个库,叫“xilinxcorelib”,但是这个库的路径不对。

网友:
modelsim解释路径的方式和windows不同,你的库应该是在xilinx\core\lib下,你指定路径时写成xilinx/core/lib就能找得到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