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实现PCI总线通讯可以吗?

楼主(2008-06-23):
想用MAXII实现PCI总线通信不知可行否?而且PCI总线能否提供MAXII的电源和其他相关器件的电源阿?

网友:
你选用MAXII的内核和IO都是3.3V的,PCI有3.3V.看你cpld做什么,如果只是PCI-localbus,200-300宏差不多了

楼主:
前面还要简单的做一些逻辑控制,比如说多片32路AD的时序控制,我想用EPM2210应该够了吧?但是如何开始编写PCI通讯的程序呢?

网友:
CPLD程序,你要看PCI的SPEC,自己写,当然也有现成的IP(不便宜),opencore上的也有参考,PCI-ISA的桥,
驱动程序你要看DDK方面的,WINDRIVER上手快,应用程序首推VC。

网友(2008-12-26):
你如果用上了大的MAX2,价格也不便宜哦...还不如使用XILINX的SPARTAN3A中小容量的FPGA....IP也有现成的。...

网友: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