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中的驱动放大器

楼主(2008-06-23):
微波中的驱动放大器与普通的放大器有什么不同,他所说的增益是电压增益还是功率增益啊
只是线性比较好嘛,他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一般的功放,都是两个部分!一个前级推动,一个才是功率放大!你所说的应该是前级推动吧,它为后级提供输入信号。一般的增益都是针对功率而言,不过也无所谓。如果dB表示,两者是二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