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cencounter sroute问题

楼主(2008-06-23):
pad pins 总是连接不上 不知道为什么 io文件好像也没问题啊
warning报的是vdd vss net 没有对应的pin之类的
求助解决办法

网友(2008-08-13):
同问,是不是在定义io.v文件的时候lef出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是要 global connnect的,记不清楚,单位不能上网。

就是说需要定义Power Net 定义Power PAD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28):
是在floorplan里的Gloable net connect 里面的

楼主(2009-03-24):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库的问题 直接导入到vituoso里面 手动连上的……

网友(2012-04-13):
请问库中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在EDI里好像就能直接连上吧
Global Connect是S-route之前就配置的,是一个配置项

网友:
sroute 连不上,可以 用add wire手工拉线,

除非pad太多了,

网友A(2015-05-20):
回复 楼主:

   看下lef文件定义中的use属性,一般要求是power或者ground

网友:
对,这个很容易忽略的, 在做lef的时候

网友(2023-06-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检查了lef库,这些都有的,还是无法s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