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stro工具netlist in

楼主(2008-06-23):
请教各位大牛:
关于Astro的使用方面的。
对于前端工具综合生成的netlist(.v)文件,在进行P&R的时候,需不需要对其进行修改,需不需要加入VDD、VSS、DVDD、DVSS。如果需要进行修改,加入一个顶层模块对pad进行描述的话,在读入网表(netlist in)的时候,需不需要保持原有的层次。如果需要的话,又该怎么做?我把修改后的网表读入,想保持其层次的时候出错了,说“failed find cell instance by name VDD”。所以有点点疑惑?是不是原来生成的网表是不需要修改,可以直接用来P&R的?

网友:
如果是模块,就不需要加IOPAD,定义VDD 为power net,就可以了。
在顶层肯定要加vdd pad,本来顶层就必须有这个的,

楼主:
多谢papertiger指点!
受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