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连接电源和地线”【已经解决,在此感谢papertiger大牛】

楼主(2008-06-23):
请教关于连接电源和地线时候出现的错误。
以下是连接电源和地线的一段脚本和Astro提示的错误。我不是很明白他讲的是哪方面的错误。该如何去声明(declared)?命令dbSetCellPortTypes我也查过帮助了,可是里面有一个符号不懂怎么打,是一个小点,但是复制到UE里面看是“?”号。所以不知道怎么用。
我已经在netlist里面加入了VDD等的代码,并且在Expand的时候也指定了VDD和VSS!请教各位大牛该如何解决?
脚本:
aprPGConnect
setForm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Net Name" "VDD"
setForm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Port Pattern" "VDD"
setToggle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Cell Types" "Pad" 1
setToggleField "Connect/Disconnect PG" "Net SubType" "Pad" 1
formOK "Connect/Disconnect PG"
错误:
On cell "chip":
ERROR : port VDD (direction 2) of cell PVCPD1 has not been declared as a Power port
ERROR : port VDD (direction 2) of cell PVDPD2 has not been declared as a Power port
Please use dbSetCellPortTypes to define cell port types.
If you have cells with the same name among different libraries,you need to do dbSetCellPortTypes in all these libraries.
Cannot perform requested operation.
*******************************************************************************************************************************************************
因为在公司的原因,本帖不再编辑,有兴趣的版友可以慢慢看完,希望对您有帮助。心急的版友,可以直接看最后!
最后,谢谢papertiger大牛的指导!

网友:
悬赏解决下

楼主:
谢版主提醒,不过就看我这“身价”,还有啥子可以拿出来悬赏的呢?看来我得去卖肾了!
期待大牛的回答,我自己另外再对这Astro lab 好好琢磨琢磨吧!

网友:
error message 意思很明显啊。
和netlist 没关系,是FRAM view 的问题,用dbSetCellPortTypes 定义一下就行了。

dbSetCellPortTypes 的用法查一下,注意这个命令是用在IO library 上的。

楼主:
再次谢谢papertiger指点,和一位同行讨论过了,也说是REF LIB的问题,是端口不匹配,可以自己在命令行里面再用dbSetCellPortTypes定义一组port。正在试。

楼主:
再请教papertiger:请问“dbSetCellPortTypes 的用法查一下,注意这个命令是用在IO library 上的。”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写了如下一段用于顶层定义的命令:
dbSetCellPortTypes "hush" "chip" `(
("VDD" "inout" "Power")
("VSS" "inout" "Ground")
("DVDD" "inout" "Power")
("DVSS" "inout" "Ground")
("pi_clk" "input")
("pi_alarm_i" "input")
("pi_n_rst," "input")
("pi_qd_i" "input")
("po_ir_counter_reset" "output")
("po_hush_ef" "output")
)#f
请问有没有错误,该如何用?

网友:
奖励!本版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和papertiger大牛的关心与指导!

昨天苦试了一整天,在Astro的命令行里面捣鼓上面一段命令代码,未果!

今天早晨忽然想起,papertiger所言“注意这个命令是用在IO library 上的”是不是是说,这段命令是用来多REF LIB单元里面的端口进行(补充)定义的?我上面的那段代码是定义了Netlist的端口type,所以不行!

另外还是比较疑惑,这句命令总是说语法错误!望请版内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
谢谢版主奖励。

〉这段命令是用来多REF LIB单元里面的端口进行(补充)定义的?
对。这段命令是直接用在ref lib中的。

我隔会儿帮你查查详细用法。

网友:
要直接进入io lib的目录进行更改。

建议你先把ref io lib拷贝到本目录,然后更改,进行测试。

楼主:
谢谢papertiger大牛的及时回答。将上面的命令代码修改如下:

dbSetCellPortTypes "Pad" "PVCPD1" `(("VDD" "inout" "Power"))#f
dbSetCellPortTypes "Pad" "PVCPS1" `(("VSS" "inout" "Ground"))#f
dbSetCellPortTypes "Pad" "PVDPD2" `(("VDD" "inout" "Power"))#f
dbSetCellPortTypes "Pad" "PVDPS2" `(("VSS" "inout" "Ground"))#f

请问是该这么改,然后再加入ref lib的.lib文件中去吗?
特别是命令中的那个小撇"·"不知道是不是该有?是不是这个符号。是一撇,还是英文单引号?

忘记说明了,“Pad”是我设置的Ref lib的库的名字,然后“PVCPD1……”是电源和地线的单元的名字。

这组命令从命令行输入,是错误的。错误提示是:
Error: extra characters after close-quote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你试一下 loadclf 把你写的东西作为clf 输入。

楼主:
谢谢,我就来试试看,将上面的代码保存成CLF文件再load进去,对吧?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你写的内容有些字符问题,一个简单方法是用命令
dbDumpGPortTable "libName" "outFileName"

然后你直接修改文件 outFileName
再 load "outFileName" 即可。

楼主:
首先,谢谢papertiger大牛的指导!
问题目前看来已经完全解决了!
刚刚的那段代码确实有几处符号的问题。现更正如下:

dbSetCellPortTypes "Pad" "PVCPD1"  '(("VDD" "inout" "Power")) #f
dbSetCellPortTypes "Pad" "PVCPS1"  '(("VSS" "inout" "Ground")) #f
dbSetCellPortTypes "Pad" "PVDPD2"  '(("VDD" "inout" "Power")) #f
dbSetCellPortTypes "Pad" "PVDPS2" '(("VSS" "inout" "Ground")) #f

注意红色部分,是一个英文的单引号
将这段代码保存为CLF文件,对REF Lib进行Load CLF,注意是对REF Lib不是设计。可以解决本版中的问题。

最后谢谢papertiger大牛提供的方法,之前我也曾经试过,未果。主要原因是我弄错了Lib,写的是设计的那个Lib Name。

网友(2014-01-17):
回复 网友A:

   对Ref lib load clf是在ICC里面还是Milkyway啊? 在哪load?

网友(2014-05-15):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英文单引号怎么打进去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是无论怎么打还是一样的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