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MS connect rule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23):
Cadence AMS问题求助:

在IC5141自带的pll AMS实例中的cds.lib里有如下语句:SOFTINCLUDE $AMSHOME/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ds.lib,其中的AMSHOME被设置成了IUS51的安装目录。这个语句定义了pll设计中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的电平转换关系模块所在的库,但是不幸的是我的这个安装目录下根本就没有那个cds.lib文件,只有一些定义电平转换关系的.vams后缀的文件,所以我在ADE中设置“Select Connect Rule”时进行不下去了。
   不知各位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请问如何解决这个connet rule问题?

先谢谢了!

网友(2009-12-09):
回复 楼主: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怎么办呢
有没有能传一个上来的

网友:
1# vikinglan 楼主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10-06-23):
我能给你们,谁还要的?

网友:
我要我要,找了好久了

网友(2010-09-07):
应该在IUS的路径下,可能没装全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请问真的能解决吗  非常感谢!!!!

网友(2012-04-11):
回复 网友A:

    兄弟发个贴吧··我也需要啊!!!!没有这个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给个路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没有connectrule 我的IUS也不全哈···全部是vams结尾的文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你现在找到这个connectlib没有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很难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是否已经找到这个connectlib呢?我都没有!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
IUS*/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记得有个perl脚本,运行编译一下就行了就在安装目录下得某个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安装目录下有很多文件夹,能否具体点呢  谢谢

网友(2015-09-18):
各位大哥,connect rule 是不是相当于ADC,DAC的功能?

网友(2017-11-08):
softinclude $AMSHOME/tools/inca/files/cds.lib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能直接发一个文件吗?谢谢!

网友(2018-01-10):
回复 网友G:

在 <install_dir>/cadence/IUS81/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路径下有很多模板可以参考 (IUS81根据你的版本可能略有不同, 最新版本的是以INCISIVE命名的)

要想选择Connect Rule,你得确保你的Library Manager中有connectLib。如果没有请在cds.lib中加上connectLib的定义语句DEFINE connectLib $AMSHOME/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onnectLib
其中$AMSHOME是你的AMS所在路径,我在source文件中定义了,类似
setenv AMSHOME /net/cicsserver/usr1/cadence/IUS81

然后刷新一下Library Manager,应该就能看到了

Connect Rule的修改可以参考<Virtuoso installation directory>/tools/dfII/samples/tutorials/AMS/下的PDF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是少装了个option,没有那个lib。后来重新装搞定了。

网友(2018-09-07):
回复 网友G:

遇到同样的问题,在在cds.lib中加上connectLib的定义语句DEFINE connectLib $AMSHOME/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onnectLib,但是$AMSHOME/tools/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下面并没有connecLib,请问问题可能出现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少装了个库还是什么的,我是向我们cad反应了,然后他帮我弄好了,好像是重新装了一下还是怎么弄的,应该是把那个功能加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很感谢

网友(2020-08-01):
引用 网友A:
我能给你们,谁还要的?

我也需要,麻烦您了

网友(2021-04-17):
安装Incisive这个软件就会有得了,单有connectRule我觉得也跑不了AMS吧,如果你们单要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个人愚见(你们最好还是安装一下incisive)

网友(2021-09-23):
提醒了我connect rule的路径,一直没找到路径。。。。。。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A:
我能给你们,谁还要的?

你好,请问关于数模仿真的你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