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波的传输问题

楼主(2008-06-23):
请教,在同轴电缆中,电磁波是沿着介质传输还是导体传输?如果沿着介质传输,可否将内导体去掉,直接保持空心的同轴线?如果沿着导体传输,教材中讲电磁波在导体边界条件下降急速衰减?这该如何理解?

网友:
卫星电视,安装卫星电视,上海卫星电视,安装卫星电视卫星天线

网友:
菜了帮你顶

网友(2008-10-18):
电磁场建立在介质里,电流透过内外导体流通。两者都需要,否则在此尺寸下无法建立波动场。

网友:
空心的同轴线就是圆波导,不填充介质的话,尺寸会比同轴线大很多。

网友:
请教,在同轴电缆中,电磁波是沿着介质传输还是导体传输?

电磁波在介质中沿导线传播

如果沿着介质传输,可否将内导体去掉,直接保持空心的同轴线?

内外导体的电势差或交变电流形成横向电磁波。保持空心同轴线,那就不叫同轴了,叫圆波导,以同轴的尺寸,那频率只有达到几十G(截止频率)以上才能传播。

如果沿着导体传输,教材中讲电磁波在导体边界条件下降急速衰减?这该如何理解?

[1]J. D. Kraus, and D. A. Fleisch, Electromagnetics : with applications, 5th ed., Boston,: WCB/McGraw-Hill, 1999,pp.449-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