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3.3V电路转为5V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6-24):
因为改变工艺库的原因,要把电源电压是3.3V的电路转为5V的电路,在设计过程中,我觉得电源电压升高了,余量可以留大一些,电路直流工作点能够正常建立,电路直流、瞬态、交流等特性满足设计要求就可以了。对于依靠系统环路才能获得稳定工作点的电路,需要重新设计环路稳定性。运放的摆率,电路信噪比,功耗也需要考虑。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吗?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可能還需要考慮耐壓的問題喔~~~

可能還需要考慮耐壓的問題喔~~~

网友:
0。35一下工艺耐5V有些

网友:
一般IO library 好像有

一般IO library 好像有

去找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