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hspice method=trap 跟 gear 该相信那个才好啊?

楼主(2008-06-24):
我用hspice默认的method=trap 仿真震荡器的时候,电流控制输入端产生了很大的高频震荡噪音,我用gear代替,就没有这样的高频噪声了,我该相信那个才好啊? , 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减小仿真步长,看高频振荡噪声幅度是不是减小,如果减小,那就是仿真器的问题
通常我仿真用method=trap,只要跑大规模不容易收敛时,才采用ge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仿真步长,看高频振荡噪声幅度是不是减小,如果减小,那就是仿真器的问题
通常我仿真用method=trap,只要跑大规模不容易收敛时,才采用gear

谢谢,问题解决了,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我想应该绝大部分时候应该用trap , 特殊的时候才用gear. 在我自己的仿真中 trap 步长1ns的仿真精度可以和gear 0.01ns的精度相比

网友(2016-09-13):
最近的仿真也是这样的,使用gear电路不收敛,报internal time step too small,换回默认的trap就没有这种错误,大规模的电路

网友(2019-06-05):
怎样设置method=trap;在采集环形振荡器的频率时提示采用method=trap;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