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能不能为我推荐一款比较简单好用的USB芯片

楼主(2008-06-24):
请大家为我推荐一款控制简单,功能只要简单的传输,满足2。0 规范即可的USB芯片。谢谢!

网友(2008-09-23):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就用68013吧,没有特殊要求都不用写驱动
固件改改就OK
一切都现成,Cypress就是做得好

网友:
就用68013吧,没有特殊要求都不用写驱动
固件改改就OK
一切都现成,Cypress就是做得好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