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与altera比较,那个更好些?请指教

楼主(2008-06-24):
我90年开始做xilinx的FPGA,中间歇了10年。xilinx和altera的变化都很大,现在想再捡起来,不知该选择谁,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看你用来干什么了,设计小用那个都无所谓,差不多,设计大了还是xilinx好点

网友:
目前xilinx 占上风

网友A:
一个是可口可乐,一个是百事可乐,都很好喝!

网友:
xilinx的芯片比altera的好;altera的软件比xilinx的好

网友:
xilinx'hardware is better than Altera's
altera'software is easier than xilinx's

网友:
总体上Xilinx做的要好些
不过这有点像百事和可口,各有各的味

网友:
用了很久的QuartusII,还是认为Altera的好用

网友:
altera和xilinx多一樣,重要的事硬體架構。

网友:
其实都在于你自己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可口可乐,一个是百事可乐,都很好喝! [/quo

这哥们的说法最贴切了。。 Alteral没有Xilinx老牌,但是Alteral的产品与时俱进更快。

网友:
xilinx的器件性能和功能要比altera强

xilinx的器件性能和功能要比altera强

网友:
X的功能比A要强;
X的价格比A要贵!

网友:
thank

看了各位大大說的就更加清楚了

网友:
功能强是指什么地方?很多领域没有用过,高手们能否列举一下阿

网友:
Generally speaking, xilinx is better than altera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ALTERA的好些,Xilinx的芯片好在哪里某确不知道:)
有哪位大侠说下Xilinx的芯片好在哪里?
最好给出一些数据

网友:
如果没有一定要用哪一家就看你的design 的specification还有cost的考量而决定,基本上两家都差不多

网友(2011-04-12):
了解一下,多谢指教!

网友:
从大学开始,一直在用ALTERA的器件和开发板做一些验证

网友:
两家性能差不多,得具体调研成本。

网友:
高端领域应该还是Xilinx强
但是说实话,低端领域的FPGA,Altera的片子更人性化,性价比更高
举个例子说,S6的DDR2性能是要好过C4,但是很虚。。因为2个DDR2一上的画只剩下2个BANK放其他IO,
经常不够用,Altera的IO就多得多,划分也更合理,没有那么多麻烦事,光看某某IP功能更强是没有用的
个人认为中低端领域,Xilinx已经输给Altera了

网友(2012-11-21):
altera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注意在中国的大学当中营造基础,很多人在学校接触FPGA首先就是altera的,我也是

网友:
这个太对了。。。学校里的实验室都是altera大学计划的。。。

网友:
You can realize the object by two company's FPGA. When you select one, you need to optimizate your design according theirselves characteristic.

网友:
低端的altera好一点,且altera的软件和芯片设计所用的软件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