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asim的覆盖率驱动验证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8-06-24):
如题,questasim号称是覆盖率驱动验证,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各位指点

楼主:
像modelsim一样用questasim能跑起来吗

楼主:
自己顶,别沉了

网友:
能输出覆盖率结果的

网友:
questa can do two coverage,
1.structure coverage
2.function coverage

网友:
不知道唉,也想问下先

网友(2009-12-31):
great, both ways for coverage.

网友(2010-03-22):
一般认为语句覆盖率和分支覆盖率到100%就认为覆盖率完了。。。其他两个很难100%

不过在功能正确的基础上。。。。功能验证是不可能有工具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