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在用什么工具做代码审查

楼主(2008-06-24):
各位都在用什么工具做代码审查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代码审查是什么意思
一般的EDA工具都提供代码语法检查和逻辑检查

网友:
do you mean syntax check?
lot of tools can do,leda,debussy etc

网友(2021-06-19):
我是做FPGA开发的,一般就是FPGA工具自带的Advisor,有时候会用nL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