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综合问题

楼主(2008-06-24):
我代码在综合时出现如下警告:
signed to unsigned assignment occurs
我找了一下对应的RTL代码:
我定义了
reg [1:4] Sout;
之后是case里面赋值的
0:  Sout =  14;                       //综合时有警告
1:  Sout =   4;                         //没警告
2:  Sout =  13;                        //有警告
  ……
发现当我右边的值大于等于8时,综合时就有警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望大侠指点,万分感谢

PS:我把14改成4'b1110之后综合发现也会发出警告

楼主:
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2008-10-10):
很正常啊,大于8时,你的最高位才会为1,那么才会发生有符号到无符号的转换,我一般都忽视这种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