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_A怎么仿真

楼主(2008-06-25):
小弟 初学Verilog—A。

想知道用什么软件编译、仿真Verilog_A代码。

谢谢!

网友(2011-05-30):
我也想知道啊,又说cadence的,可是我的Cadence里面没找到

网友(2011-09-22):
    可以在cadence中直接编写veriloga文件,然后生成symbol,再建个schematic顶层文件,调用先前的
veriloga模块,然后用spectre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