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数字电路的输出驱动电流?

楼主(2008-06-25):
电路:

sensor -> comparator(5v 几十uA)-> ?电路(提高驱动电流) ->负载

负载的输入电阻比较低,我的电路只能输出几十uA量级的电流。一旦连上负载电压
立刻从5v降到1v,什么电路可以加到中间提高输出驱动电流(只要能提高到几mA就好)?要求这个驱动电路只能用Vcc=5v。

试过BJT的emitter follower,我的电路甚至连基极都无法驱动。也试过FET,OP AMP的
voltage follower,输出电压都只是1v多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网友:
一般是反向器串吧

做hall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