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 书上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6-25):
1. 为什么F(S)=1是稳定性最糟的情况?(翻译版 p208)
2. 为什么说 负反馈降低了第二级的输出阻抗?
3. 这与图 8.2-2 给出的标准化时延出现在幅度1/(2k)或0.032出相符。这句话怎么在相应的图上看出来?(翻译版p367)

网友:
基础啊基础,在看所谓的模拟IC书之前,最好把模电书搞了

网友:
关于前两题的尝试回答:

   1。作为反馈环,abs(F(s))是小于1的,则,如果F(s)=1是环路最不稳定的状态而且容易形成振荡;

   2。反馈如果是输出并联的话,则减少了输出电阻,如果串联则增加了输出电阻。

   第题不知道题目,所以没法回答!

网友:
回答的好啊!

楼主:
谢谢啊!真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