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外接电阻选取方法

楼主(2008-06-25):
比如反向比例放大电路,正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到地,这个电阻应该怎么选。Uo=-Rf/R1  *Ui,里面电阻又有什么选取规则

网友(2008-08-18):
实际应用中,大部分运放的反馈电阻选取几十到几百k之间,太小了增加功耗,太大了增加噪声

网友:
RF电阻,可考虑下放大器的倍数

RF电阻,可考虑下放大器的倍数与噪声,所以应同事考虑R1

网友:
比如反向比例放大电路,正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到地,这个电阻应该怎么选。Uo=-Rf/R1  *Ui,里面电阻又有什么选取规则

这个电阻应该是R1//Rf,目的是使得输入端偏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