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UTMI协议中的elasticity buffer模块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8-06-25):
USB2.0中高速时钟恢复模块 恢复出的时钟除了采样输入数据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吗?
期盼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你到底 问得是什么啊

楼主:
这样说:usb 的PHY芯片中在高速接收部分,通过高速时钟和数据恢复DLL后有个缓冲区elasticity buffer,这个具体作用是什么?是不是实现异步传输作用。
或者这个题目还可以这样说:PHY芯片中的时钟分配问题? 哪些模块用恢复出的时钟,哪些用本地时钟???

网友(2008-09-10):
你所说的恢复的时钟是指什么
从哪里恢复的 ?
QQ:279062488 讨论

网友:
该buffer的主要作用是用来同步时钟和数据的

网友(2011-09-29):
收发时钟频率协议中规定可以有一定误差,这个buffer就是用来存每包中由于误差而多出的DATA

网友(2012-06-05):
Elasticity buffer is used for clock compensation, in a jitter range of -5300ppm to 300p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