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如何查看子电路中的器件

楼主(2008-06-25):
各位高手,在HSPICE中如何查看子电路中的器件的参数呢?

比如 一个M1 ,平常要看电流的话就打:

.print dc I(M1)

可是现在M1是子电路X1中的一个管子,这时该如何写语句呢?

网友:
.print  i(x1.m1)

网友:
同上,先看网表查看管子位于那个模块中

楼主:
已经可以在.lis中看到数据了,可是,更进一步

.print  i(x1.m1)

.print  i(x1.m1)

.print  i(x1.m1)

都不能在Avanwaves 里查看 X1.m1的波形啊,这该怎么办呢?

网友A:
.probe
.plot  i(x1.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be
.plot  i(x1.m1)

试过了,不行

只是在.lis 文件里用   +++a+++  画出来的

在Avanwaves 里还是找不到 X1.m1的电流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

只是在.lis 文件里用   +++a+++  画出来的

在Avanwaves 里还是找不到 X1.m1的电流曲线

是你设置不对

网友(2008-09-11):
如果MN1位于实例名为I1的子电路中,则语法应为
.print  I1(XI1.MN1)
前一个I1表示查看MOS的漏极电流,后一个I1表示实例名,记得X不要漏掉。我觉得你仿不出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plot tran I1(X1.M2)
.probe

我试了,不行啊,
option里是不是不对呢?

网友(2010-09-10):
先call主文件
再以引用子电路的器件,注意是以X打头的

网友(2014-11-01):
回复 楼主:

   看看  路过,,,,,,,

网友(2015-09-30):
我也是想看子电路的电流

网友:
还真不能在avanwaves里看子电路元件的电流,只能在list里看,怎么弄?

网友(2016-04-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大神告知如何设置

网友:
我也是会不会测子电路中的电流

网友(2020-05-02):
我用的.print,可以产生一个.printtr0文件,在里面能看到数据,但是画图软件打不开他,难道要用matlab画这个数据?

网友:
你直接先i(*)看一下  然后再模仿不就好了

网友(2020-11-12):
兄弟会看子电路电流了吗,我也是在awaves里看不到 没有子电路电流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