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gwin编译问题求教!!

楼主(2008-06-25):
在源代码中用了一些XILINX的库,  也把XILINX的库编译到了Modelsim,   所以如果直接用XILINX调用Modelsim仿真不会出问题,,
但如果加上AMBA总线后用Cygwin仿真,编译都出错错误如下:(请高手多多指教,谢谢先!!)

网友:
modelsim.ini里要加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