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LVS and DRC设置求助

楼主(2008-06-25):
我已经将LVS和DRC的rule文件放入了对应的LVS和DRC文件夹中,然后按照说明导入了GDS和CDL文件,可是运行到jxrun.com命令时就出现错误,说找不到该命令。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原因/
此外,ASSURA是否需要单独安装,如果不需要,该如何设置!

网友:
./jxrun.com

运行jxrun.com命令。

ASSURA需要单独安装。

网友(2008-08-15):
导出cdl,修改好cdl,运行LOGLVS,cir xx.cdl,con xx,sum,x ,得到LVSLOGIC.DAT
导出gds,
准备好lvs.rul文件

运行PDRACULA, /g lvs,/f ,jxrun.com,即可得到最终的xx.lvs结果,具体找一下做lvs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