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跨导的仿真

楼主(2008-06-26):
我在做一个恒GM的偏置,想要看gm随温度的变化曲线,似乎gm不像电流或是电压那样可以直接得到,想请教一下该怎么做?

网友:
查阅 HSPICE 手册 gm 可以这么看 lx7(mosfet name), dc gate transconductor

楼主:
我用的是cadence,不知道 该怎么办?

网友:
analog artist好像更简单啊 不是可以调用公式直接计算吗?

网友:
可以做一簇对温度扫描的Ids~Vgs图,然后对Vgs求导。 不过得到的应该是一簇在不同温度下的gm~Vgs图,

网友:
cadence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下通过result browser可以看gm的变化,搞出曲线吧.

网友:
在Analog Design Enviroment中在Tools中选Parametric Analysis, 然后在其中的Setup中选择Pick name for variable, 选中temp进行扫描,扫描完成后,再打开Results Browser看final time op中管子的g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