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爆米花(用手机爆的) 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8-06-26):
看过视频后,大家讨论一下这是什么原理?
我没有做过实验,如果是真的话,是否跟微波炉的原理相似?
等待高人的实验结果和回答。

爆米花(用手机爆的).rar

网友(2008-08-08):
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之前看過類似的聽說是廠商用某種伎倆達到的
並非真的是手機引起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好贴

我看这个行~~不错~~
graphite or 注册公司 China Manufacturer crucible会议电话

网友:
好像BTV放过,说是用微波炉加热的。

网友(2008-10-29):
我的理解是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是携带能量的,微波炉就是通过让食物中的水分接收微波携带的能量来加热物体的。

在陈抗生的《电磁场与电磁波》这本书上有另一个形象的实验,将100W白炽灯放在盛有水的烧杯中(螺口金属部分要浸没在水中),将烧杯放入微波炉中。打开微波炉后,灯泡会发亮。这就说明电磁波携带能量。

但是如果手机的辐射能爆爆米花的话,其功率可能过大了点。用这样的手机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值得探讨。

网友: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功率。要是能爆,需要多少时间啊?!

网友(2009-02-10):
真的还是假的,要是真的话以后用手机得小心了

网友:
我觉得用的是障眼法,爆米花的能量不是从手机里面辐射出来的,而是从其他地方出来的吧!

网友:
刚看完揭密,原来是微波炉捣的鬼

网友(2009-03-19):
我认为假的,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功率的

网友(2010-12-20):
這個太假了!! 這樣我們人講電話不就爆頭了!!

网友(2016-06-11):
假的,手机不可能有那么多能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