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erilog

楼主(2008-06-27):
dctub #(coef_width, di_width, 3'h0)
dct_block_0 (
  .clk(clk),
  .ena(ena),
  .ddgo(ddgo),
  .x(sample_cnt[2:0]),
  .y(sample_cnt[5:3]),
  .ddin(ddin),
  .dout0(dout_00), // (U,V) = (0,0)
  .dout1(dout_01), // (U,V) = (0,1)
  .dout2(dout_02), // (U,V) = (0,2)
  .dout3(dout_03), // (U,V) = (0,3)
  .dout4(dout_04), // (U,V) = (0,4)
  .dout5(dout_05), // (U,V) = (0,5)
  .dout6(dout_06), // (U,V) = (0,6)
  .dout7(dout_07)  // (U,V) = (0,7)
);

dctu #(coef_width, di_width, v, 3'h0) dct_unit_0 (
#(coef_width, di_width, v, 3'h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像是例化的参数吧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module的前几个parameter的例化值

网友:
正式參數化。#(後的第一個值對應到parameter 後的第一個參數,
#(後的第二個值對應到parameter 後的第二個參數,以此類推。

网友:
这是模块例化时参数的传递方式

网友:
open the DUT file,you will find some para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