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ire&ice)

楼主(2008-06-27):
当我用enounter在做fire&ice过程中,提取rc时出现如下信息:
Warning: There were 96 unrouted and/or partially routed nets. The first 10 are…
Warning: There were 2 uncomplete nets which have no pins, have disconnencted pins or have more than one partition. They are:
Inst_core/scaer_unit/op_fifo_unit/u0/LITE-LTIELO-NET

-multiple partitions

There is at least one floating resistor from node 68 to node 61 with resistance =10. width =1 and lenth =1

在读入spef文件时出现如下错误
ERRORline 38922*294476. syntax error or can not find in the netlist
….
Warning: line 49010: D-net inst_core/scaler-unit/filter-green/ not in the netlist

在生成的*.conn文件中

The following nets have unconnected resistance:

Inst_core/scaer_unit/op_fifo_unit/u0/LITE-LTIELO-NET
我是刚刚开始做数字后端,哪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tie-low net (tie to ground) 的net routing后,把fire and ice 搞糊涂了。
解决办法:
1,把tie-low net 直接在PR的时候接地。

或者
2,在fire and ice 中告诉工具这是条接地为0的net。

楼主:
fire & ice

我想问问具体怎么去做,我在floor时的connect global net 中加入tiehi和tielo但还是出现原来的问题
而且我在design browser中看到有两个synopsys_unconnected_0和synopsys_unconnected_1
的net,而这两条net是两个反相器的输出端,而他们的输入端是接在LTIE_LTIEHI_NET和LTIE_LTIELO_NET
第2种方法又是怎么做

网友:
手上没有fire&Ice,我不记得具体命令了。

最简单办法就是直接替换netlist 中 unconnected_0 为gnd,unconnected_1为vdd。
反正最后你都必须连接,否则就是floating 的wire.
先查查library中是否有tie-low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