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宇闻eeprom 中可综合问题

楼主(2008-06-27):
task shift_in;
output [7:0] shift;
  begin
     @ (posedge  scl) shift[7] = sda;
     @ (posedge  scl) shift[6] = sda;
     @ (posedge  scl) shift[5] = sda;
     @ (posedge  scl) shift[4] = sda;
     @ (posedge  scl) shift[3] = sda;
     @ (posedge  scl) shift[2] = sda;
     @ (posedge  scl) shift[1] = sda;
     @ (posedge  scl) shift[0] = sda;
     @ (negedge scl)
       begin
         #`timeslice ;
               out_flag = 1;     //??????
          sda_buf  = 0;
       end
     @(negedge scl)
        #`timeslice out_flag  = 0;
  end
endtask
可以改成可综合的吗

网友(2010-03-29):
这个本深就是可综合的

网友(2012-10-18):
问下 那个并行数据流转串行数据流中sda即被定义为输入输出信号,又被定义为输入输出信号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