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line PAD与 staggered PA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27):
初学数字后端,对很多知识还不是很了解,那位高手能告诉我,inline PAD 与staggered PAD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个摆一排,一个摆两排,很明显区别啊。

楼主:
我现在就在尝试摆两排,但外圈PAD的电源组与Core的电源线连接不上,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staggerPAD文件导入,实在lef文件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