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锁相环的测试问题

楼主(2008-06-28):
如果要测试5GHz以下频率的锁相环,需要哪些设备啊?
以安捷伦的产品为主。最好有型号。
对于有价值的回复,都会给予信元
谢谢拉^_^

网友:
E4443A PSA 系列频谱分析仪,3 Hz - 6.7 GHz
US$ 66,694

网友A:
您首先要有Power Supply,接下来再加上一台spectrum即可,若要有能量phase noise的功能,就anglient E440A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首先要有Power Supply,接下来再加上一台spectrum即可,若要有能量phase noise的功能,就anglient E440A即可

已经有频谱仪了。还要买其他吗?
还有,power supply 一般买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