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结构请教

楼主(2008-06-28):
本人初学状态机,不知道状态机的结构,请各位大虾指教
本人的状态机结构是3段式:
1。时序电路:现代状态的赋值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oc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present_state<=s5;
   else
    present_state<=next_state;
  end
2.组合电路:次态的赋值
[email=always@(reset]always@(reset[/email] or din or present_state)
  begin
   if(reset)
    next_state=s5;
   else
    begin
     case(present_state)
      s5:
       begin
        if(din)
         next_state=s0;
        else
         next_state=s5;
       end
      s0:
       begin
        if(!din)
         next_state<=s1;
        else
         next_state<=s0;
       end
      s1:
       begin
        if(!din)
         next_state=s2;
        else
         next_state=s0;
       end
      s2:
       begin
        if(din)
         next_state=s3;
        else
         next_state=s5;
       end
      s3:
       begin
        if(!d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0;
       end
      s4:
       begin
        if(din)
         next_state=s0;
        else
         next_state=s2;
       end
      default:next_state=s5;
     endcase
    end
  end
3.时序电路
输出变量的赋值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reset or posedge clock )
  begin
   if(reset)
    dout<=0;
   else if(next_state==s4)
    dout<=1;
   else
    dout<=0;
  end
请问标准的3段式结构是这样的么?标准的应该是怎样的?请指教
总源代码如下:序列检测

module seqdet(
clock,
reset,
din,
dout);
input clock,reset,din;
output dout;

reg dout;

reg[5:0] present_state,next_state;

parameter s0=6'b100000,s1=6'b010000,s2=6'b001000;
parameter s3=6'b000100,s4=6'b000010,s5=6'b000000;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oc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present_state<=s5;
   else
    present_state<=next_state;
  end

[email=always@(reset]always@(reset[/email] or din or present_state)
  begin
   if(reset)
    next_state=s5;
   else
    begin
     case(present_state)
      s5:
       begin
        if(din)
         next_state=s0;
        else
         next_state=s5;
       end
      s0:
       begin
        if(!din)
         next_state<=s1;
        else
         next_state<=s0;
       end
      s1:
       begin
        if(!din)
         next_state=s2;
        else
         next_state=s0;
       end
      s2:
       begin
        if(din)
         next_state=s3;
        else
         next_state=s5;
       end
      s3:
       begin
        if(!din)
         next_state=s4;
        else
         next_state=s0;
       end
      s4:
       begin
        if(din)
         next_state=s0;
        else
         next_state=s2;
       end
      default:next_state=s5;
     endcase
    end
  end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reset or posedge clock )
  begin
   if(reset)
    dout<=0;
   else if(next_state==s4)
    dout<=1;
   else
    dout<=0;
  end
endmodule

网友:
总是对三段式的时序不大清楚。请指教。

网友:
去这里看看就都懂了。

http://www.sunburst-design.com/papers/

网友:
飘过

网海逍遥乐 - 飘过顶一个!
,,,,,
床上电脑桌
清明上河图十字绣
网上购物商城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