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OM的初始化问题

楼主(2008-06-28):
使用的是Altera公司的FPGA芯片,设计使用内部的ROM模块存放一定量的数据,遇到了一个问题:
每个ROM模块支持的初始化文件只有一个,而目前的工程因芯片的资源有限,无法做两块rom,不知那位大虾可以指点一下,能否用一块rom可以支持两个或者更多的初始化文件。

网友:
不明白
是要动态切换rom的初始化内容吗?

楼主:
要动态的

GG..要动态初始化ROM,该怎么弄?

楼主:
求助各位大虾指点

动态初始化ROM,应该怎样做啊?
求助各位大虾尽快给个建议啊。。

网友:
可以换成DPRAM试试,使用前通过CPU加载。我以前这么做过。

网友:
用外褂的,写一个小电路做initial的动作

楼主:
谢谢了,呵呵,能讲的再详细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