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O pad,厂家一般都会提供吧?

楼主(2008-06-29):
我下载的candence pdk ,安装完以后发现里面没有Pad
我用的是Chartered .35的工艺,
请问这个I/O pad是不是应该向chartered要呀?
谢谢!

网友:
有些是要花钱买的吧!

网友:
自己画吧

网友:
有些会提供,有些卖IP的,一般能自己做自己做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肯定要提供,自己建模会有误差.

网友:
应该会提供的,自己对这个是很难控制的,对于ESD,latch-up的问题;也可以参考TSMC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