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dsm模型

楼主(2008-06-29):
arm的硬核通常会提供一个design simulation model,供仿真使用,我发现有时候其行为比较怪,我的输入都好好的,输出就会出x,找原因半天也找不出来。希望有经验的老兄指点一下

网友(2008-10-10):
要看波形才能建议。如果在指令正常执行中,所有输入均正常的情况下,输出变成x态,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指令执行时访问了内部未经初始化的寄存器,造成x态,并将此x态写到外部存储器时,此时有可能造成CPU的HWDATA变成x态,但其他输出应该是定态。贴一下波形看看啦

网友:
内部肯定有没有初始化的信号,你可以顺着电路关系向下找找看!

网友(2010-12-28):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ARM 的 DSM

网友(2012-07-23):
很好的资料啊,谢谢!

网友(2013-01-24):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ARM 的 DSM
引用 网友A:

同问!

网友(2016-03-30):
我也很想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