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讨论一下这个电路怎么实现

楼主(2008-06-29):
向量vector[n-1:0],n个bit位,想用组合逻辑实现以下功能:
当n个bit位中有大于等于2个bit位为高电平的话,组合逻辑输出为1,否则输出为0.(n>=2)。

谢谢了。

楼主:
参照加法器的进位原理,有如下的实现方式:
out=(V[0] and V[1]) or (V[0] and V[1]) or ... or (V[0] and V[n-1]) or
       (V[1] and V[2]) or (V[1] and V[3]) or ... or (V[1] and V[n-1]) or
       . or
       . or
       . or (V[n-2] and V[n-1])

这样做是可以的,实际过程当中n的范围就是在2和10之间,所以MS很多的与/或操作也不会导致大的延时,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用个计数器,把所有位相加,大于1的输出1,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