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PSRR的测量电路图及测试方法!急呀!

楼主(2008-06-29):
先在次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感激!

感谢专业人士的赐教啊!问题解决了,我请您吃饭!!!

网友:
似乎做交流小信号仿真就OK了,不同测试对象电路有点差别

网友(2008-08-12):
PSRR實際量測可能需要搭配放大和濾波電路...
不然示波器大部分都看不清楚...

网友(2008-12-14):
这个还没用过,也来看看学习

网友:
不知到你是要在ATE上实现还是在system测试实现?

PSSR就其原理来说很简单:电源抑制比测试。

简单讲就是电源电路对噪声的抑制能力。要测试这个参数首先你要想办法给电源上加上一个噪声,然后在你关心的输出端测试,看噪声的输出功率。

  一般的ATE设备能直接在power上加上纹波(通常加一个低频色sinc信号),如果是系统级测试,你需要搭一个电路在power上叠加一个信号,这有很多例子,google一下就可以了。用digitizer(采样设备)在关心的输出端抓输出,计算输入输出的能量比就行了

网友(2009-02-06):
我没有做过测试,但是在Hspice Simulation中时可以直接搭建电路进行,这个方法不知道是否可以用到测试中。
可以在P.E.Allen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这本书中找到这个方法。
如果不想的话,建议到TI网站上去看看,那个网站上对测试方面有很多参考资料。

网友:
还是不懂

网友(2010-07-14):
好好,不是很懂。。。。。。。。。。。。。。。。。。。。。。

网友:
不懂不懂,帮顶帮顶

网友(2012-07-16):
PSRR有的说是“电源纹波电压抑制比”,跟这个一样吗?

网友(2016-08-30):
你可以找一些书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