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arm核心的处理器,支持vxworks系统的?

楼主(2008-06-29):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性能较高的arm核心处理器,支持vxworks系统。
请大侠们推荐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08-08-26):
有啊。

SAMSUNG公司的基于ARM7TDMI核S3C4510B微处理器。S3C4510B是三星公司推出的针对嵌入式应用的16/32 位嵌入式处理器,该微控制器专为以太网通信系统的集线器和路由器而设计,具有低成本和高性能的特点, S3C4510B中内置了ARM公司设计的16/32位ARM7TDMI处理器, 可以执行32位的ARM指令,也可执行16位的THUMB指令, 并集成了多种外围部件,主要有:
            ● 时钟频率50MHz
            ● 内核/IO电压3.3V
            ● 8KB的Cache/SRAM
            ● 一个10/100Mbps 以太网控制器,MII接口
            ● 两个HDLC通道,每个通道可支持10Mbps
            ● 两个UART通道
            ● 两个DMA通道
            ● 两个32位定时/计数器
            ● 18个可编程I/O口
            ● 中断控制器,支持21个中断源,包括4个外部中断
            ● 支持SDRAM,EDO DRAM,SRAM,Flash等
            ● 具有扩展外部总线
            ● JTAG接口,支持软件开发 ,硬件调试
            S3C4510B支持目前常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如VxWorks、pSoS、ucLinux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