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pectre察看电路的动态功耗

楼主(2008-06-29):
新手请教: 用spectre如何察看电路的动态功耗?总电流乘以电源电压是不是静态功耗?

网友:
cadence 5.10.4.1 have this function!

网友:
PSS仿真可以看,比如看开关电容,混频器,VCO的动态功耗。

网友:
PSS仿真怎么看VCO动态功耗?我一般是用tran仿真I_VDD,然后用rms计算!

网友:
transient仿真,然后用calculator自己算,最简单的就是0.5*Vcc*Ic(要跟VCC直接连的node的电流最准)

网友(2011-03-04):
pss怎么仿真啊 有高人指导吗

网友:
同问,请求高手指导

网友(2011-07-17):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2012-02-09):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trans出来的电流值取平均值么?rms是指得到的值开方再除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