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ss A output stage power efficiency

楼主(2008-06-30):
请问一下,下面这个电路的输出效率是多少啊?Huijsing 的书上说当R2=RL时输出最大输出效率是29%,我怎么算都得不到这个结果,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一下啊?

网友:
R2和Rl的电阻值决定了效率

楼主:
但是他是怎么得出29%的效率的呢?我觉得不应该是这个值啊

网友A:
你能说说你算出来是多少吗?

感觉上效率要和下面几个因素相关
输入直流工作点
R2//(1/Gm)
RL
理想情况下假如输出直流工作点为0.5VDD + R2=RL +忽略1/Gm,效率应该是25%
如果假设输入直流工作点为2.5V + R2=RL +忽略1/Gm,效率应该是32%(设V(diode)=0.7V)
可能考虑1/Gm是否可以凑出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说说你算出来是多少吗?

感觉上效率要和下面几个因素相关
输入直流工作点
R2//(1/Gm)
RL
理想情况下假如输出直流工作点为0.5VDD + R2=RL +忽略1/Gm,效率应该是25%
如果假设输入直流工作点为2.5V + R2=R ...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都不能确定应该怎么算,主要是电源的平均电流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A:
我的理解如下:

考虑到输出动态范围最大原则,可能会偏置在0.5VDD处,这样的话VI也会在0.5VDD处,通过Diode升压后再降压Vth,则仍然会在0.5VDD处

大信号模型的考虑如下:直流工作点考虑,静态功耗分析
仅仅考虑输出级的功耗,总功耗是VDD*I(跟随器电流)=VDD*(Vout/R2//RL)

把系统做小信号模型,输出等于电压源串联R2//(1/Gm),这样的模型下等于两个串联电阻的效率,忽略(1/Gm)的情况下,
有用功=I*I*R=[Vin/(R2+RL)]*[Vin/(R2+RL)]*RL=Vin*Vin*RL/(R2+RL)/(R2+RL),当R2=RL时,最大值为0.25*Vin*Vin/R2

R2=RL时效率最高应该通过小信号模型得出来,
但是我不清楚怎么和直流模型结合起来计算
可能我并没有读懂题目的含义

电源的平均电流是否可以通过直流工作点来计算?近似为0.5VDD/(R2//RL)

想听听其它高人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如下:

考虑到输出动态范围最大原则,可能会偏置在0.5VDD处,这样的话VI也会在0.5VDD处,通过Diode升压后再降压Vth,则仍然会在0.5VDD处

大信号模型的考虑如下:直流工作点考虑,静态功耗分析
仅仅考 ...

     我觉得作为通用运放的输出级,输出电压应该偏置在0v,然后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达到的最大摆幅,假设R1=RL,那么输出信号的最大摆幅就是0.5VDD,所以输出平均功率就是0.5*(0.5VDD*0.5VDD)/RL,我主要是不会算VDD+和VDD-的平均电流,最一般的方法应该是在一个周期内积分,然后求平均值,但是我的数学学得太差,也不知道算得对不对,反正就是没有得到书上说的结果
     后来我想了一下,VDD+和VDD-的平均电流都应该就是静态电流(VDD/RL)的值,那么电路总的平均功率就是(2VDD*VDD)/RL,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什么错误,请指教

网友(2011-01-02):
没有下文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