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模拟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8-06-30):
一直不太明白,对于模拟电路的设计,各个工艺角,电源电压变化,温度的变化是否都需要进行仿真?
如果是,那这三种情况的组合情况也太多了吧,工作量好大。
对于工艺角,是不是只仿tt,ss,ff就可以了?
对于电源,一般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范围进行仿真?比如在典型值上下变动10%?
对于温度,除了常温外,在低温和高温是否都应进行仿真?

最后,是不是所有的模拟电路都需要进行这样全面的仿真呢?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简化?

望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我觉得只要仿最极端的几个状态,中间的可以不仿。

网友: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了,这个时候经验就比较重要了。

网友(2008-08-23):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