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建立时间如何计算或者仿真?

楼主(2008-06-30):
运算放大器的建立时间等于大信号建立时间加上小信号建立时间,这个大信号建立时间是不是由摆率来计算?小信号建立时间是不是与极点时间常数有关?具体是什么样的,如何进行估算和仿真?

网友:
建议你多看看paper,上面很详细的!

网友:
二楼 你能向我们推荐些paper吗 本人在这方面也很想学习学习下啊!

网友A:
好像allen有一篇对大信号小信号的分析paper,

宏观的讲大信号有SR决定,小信号由带宽决定,但是根据应用还和damp有关

网友:
transit来仿真阿

网友:
加一个阶跃信号,然后测量输出端跳变的时间+振荡衰减到0.1%的时间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很老的文章,计算得很复杂,我觉得可以看看allan对比较器反应速度的计算,应该有所启发
我想象中可以比较简单的计算:大信号不说了,小信号可以转化成时域然后计算到达误差范围内的时间,如果是大概估算的话主要分析主极点即可

网友(2008-10-20):
我也想知道ALLEN的那些方针论文比较好

网友:
allen的我也看了,但是后来看了马丁的书,p234,讲得也比较透彻!

网友(2012-04-26):
具体的测试电路应该怎么设定,运放要接成开环还是闭环啊

网友(2023-06-20):
引用 网友A:
好像allen有一篇对大信号小信号的分析paper,

宏观的讲大信号有SR决定,小信号由带宽决定,但是根据应用还 ...

请问有paper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