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C8313 PCI总线Signals要不要用全部加Serial Resistor

楼主(2008-06-30):
最近小弟在做MPC8313原理图设计。老板review了我的设计后给我的commits要我在所有的PCI Signal上串联电阻。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PCI_AD(0:31)是32路的总线,不方便加吧?

网友(2011-05-06):
数据线要加串阻的

改善信号质量

控制线要加上拉

网友(2011-08-14):
不用都加吧,调试时要测量的信号加上就行了。但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2011-09-28):
PCI总线上面串电阻主要做信号线的阻抗匹配的,可以对信号的过冲和下冲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作为测试点仅仅辅助信号测量而已

网友:
做下仿真,没什么问题可以不加

网友(2011-11-07):
你可以查一下8313的PCI接口输出阻抗多大,8309的是25Ohm,加上22Ohm,改善信号质量。
用仿真验证。我仿真DDR2接口时,数据线的过冲比较厉害,加了电阻,信号质量改善非常明显。

网友:
参考楼上的建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