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问题

楼主(2008-06-30):
问一下RF达人,是不是RF产品比较容易遭遇ESD的问题?那是为什么?

网友:
是啊,因为有静电放电,所以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
可以看看柯明道的 课件,讲的很基本的

网友:
LNA的输入端需要小的寄生电阻,否则影响GAIN,
但小的输入电阻和ESD的要求矛盾,所以RF的ESD不好做.

网友(2008-08-18):
ESD也与电压有关,使用的场合以及工艺得出有关

ESD也与电压有关,使用的场合以及工艺得出有关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射频的输入端口,一般会有电容,电感,电阻串联在PAD上,

从而让这些器件直接暴露在ESD脉冲下;

特别是电容,由于栅氧厚度,更易造成击穿;

所以这些器件的ESD能力,就限制了RF PAD的ESD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