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如何改善此Voltage regulator的load regulation??

楼主(2008-06-30):
本电路为P管输入差分结构的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构成的电压调整器.OP的输出控制一(W/L)=1000u/2u的drift PMOS(M15)或者(W/L)=1000u/2u的PDMOS与电阻反馈网络一起构成此Voltage regulator.在M15的S端得到我们需要的稳定电压VCC.此电压为芯片内部的模拟部分供电.内部电路以500k的频率工作,且会对VCC拉2~3mA的电流毛刺,因此我们以图1中的PULSE电流源模拟此负载条件(Tr=Tf=5n,Tw=100n,f=500K,I=3mA).OP的Vin positive接bandgap提供的基准电压1.238V.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M15分别为Pdrift MOS和PDMOS的瞬态仿真波形.从图中我们看到Pdrift MOS的波形在电流源I10的跳变过程中,VCC会产生大而宽的毛刺(是否为"过冲?"),其最大值甚至达到接近6V,而且在不同的温度和corner下它会去到更高的值,从而可能损坏电路中以VCC供电的某些5V MOS管.但如果我们将M15换成DMOS管,则VCC上的毛刺会减小很多(如图2中所示).但由于工艺的限制,本设计不允许使用dmos而只能使用drift mos.于是对此OP在空载和3mA负载下分别做ac仿真,如图图3,图4所示.从图3,图4可以发现,它们在空载和重载(3mA)时的ac特性相差不大.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的load regulation差别如此大呢?需要改善drift mos 输出管结构的哪些参数从而使其得到更好的load regulation性能呢?
                 图1
                图2

                    图3
                图4

楼主:
高人都哪去了啊???!!!!

网友:
一点猜想

据分析,你采用的片内LDO,dmos由于其漏端比普通mos多了耐压层,因而其漏端寄生的电容比普通mos大,建议在输出加个几十pf的电容试试

网友:
对于你的regulator,我提几点问题:
(1) 一般PMOS将S端接到circuit中的最高电位,而你为什么要接到VCC输出呢?有其他考虑吗?
(2) 当你在设计时,你考虑将regulator的domain pole and nondomain pole location在什么位置?这有可能要求采用什么样的compensation method (miller compensation or off-chip compensation)?
其他问题待我考虑好之后,再发上来。

楼主:
To newjie:
      在VCC加电容早就尝试过了,当时用的10p的电容,没有什么效果.你说用几十p的电容,也太大了吧?片内一般很少用这么大的电容来做补偿或者滤波吧?

To 雨田:
  输出P drift MOS 的连接没有问题,它连接到电源的一端即是S端.另外该OP用的是内部miller补偿.此regulator的负载调整特性与主极点,非主基点的位置有直接关系吗?与补偿的方式有直接联系吗?

谢谢两位的回复和解答.

网友:
呵呵,看了你的电路,我有2个问题想问LZ
1,一般PMOS的衬底会接最高电位,即VCC,我不知道你这里是接了什么电位。
2,我看lz的对OP进行的AC分析,OP的增益及相位裕度应该是符合要求了,但不知LZ有没有对整个LDO的增益及相位裕度做过AC仿真,因为如果整个LDO的相位裕度不够的话,LDO也会产生震荡的。(但从你的仿真结果来看,LDO应该没有震荡现象。这里的OP需要这么高的增益吗,难道要求LDO的输出很精确?)
其实像你仿真的那样,LDO输出电压出现波动的现象是正常的,毕竟负载电流变化很大,要避免这种情况,输出端加大电容是好办法,即使LDO输出端没有PAD输出,最好在芯片内部加个十几二十pf的电容也是需要的。

楼主:
To alanchang:
     谢谢你的关注.
1.此drift pmos为4端器件,S,D,B(n型Bulk)以及sub(p型衬底),我们看到PMOS的左上方即为其bulk端,连到最高电位VCC,而sub端连接到全局变量vsubs,vsubs占一个pin,最后与GND bond到同一个PAD.所以此电路的连接上是没有问题的.
2.图2,3给出AC特性曲线是OP加上反馈网络和输出PMOS一起得到的整个regulator的特性曲线.当然,这种结构的regulator带大的脉冲负载时出现电压调整现象是正常的,但其过冲的幅度和宽度过大,所以希望将spike减小到1V左右.
  另外,通过比较相同负载条件下分别以dmos和drift MOS为输出管的结构的ac特性,它们的ac特性很相似,但其负载调整能力相差很大,似乎负载调整能力与regulator的ac特性关系并不大,那么是哪些参数左右着其负载调整能力呢?还请有相关经验的高人指点!

网友A:
to:楼主,一点小小的猜想

实际上,这个不叫load regulation,而叫做load transient response,它和输出电容,闭环带宽,以及slew rate 密切相关。而根据你的波形所示,负载从最大突变到最小与从最小突变到最大时的overshoot与undershoot(不知是否这样叫???)相差太大,初步判断,是由于slew rate的限制造成的。此sr 与EA的负载电容以及EA的输出级有莫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不叫load regulation,而叫做load transient response,它和输出电容,闭环带宽,以及slew rate 密切相关。而根据你的波形所示,负载从最大突变到最小与从最小突变到最大时的overshoot与undershoot(不知 ...

没钱了,灌点水:应该有两个可能原因:一是EA的上下slew rate差异造成的,不清楚EA的内部结构,应该是向上的slew rate受偏置电流决定所以小于下拉的速率,当负载从3m->0时,功率管的gate上拉速率较慢,造成了很大的过冲;第二是当负载变到很小时,没有放电通路,所以造成电荷很难泻放,造成输出电压上冲,可以考虑减小反馈分压电阻值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改善:1、加输出电容,当然片内受限制,改善有限;2、考虑降低增益提高EA的slew rate,看这个应用应该对环路增益要求不高,可以考虑把主极点做高、slew rate加大;3、增加电流反馈环,利用电流的快速反应改善regulator响应速度
当然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主要还是没有off-chip电容造成的

楼主:
To guonanxiang :
      谢谢你的意见,明天试试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