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andgap中运放的仿真??

楼主(2008-07-01):
在各不同工艺脚和温度下,仿真bandgap中的运放时,有的条件下,差动对的尾电流那各管子不在饱和区,但是整个运放的增益和相位裕度都满足要求,也能保证正负输入端电位基本一样。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是继续调电路使得各个条件管子都在饱和区,还是不用在调了,因为运放的指标已经满足了?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你要调一下,因为非饱和区的MOS工作电流你是无法确定的!!这个时候电流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处于非饱和区你的镜像电流(或者自偏置电流)就毫无意义!仿真是基于你运放的工作点来完成的,实际上你的工作点不一定是这个,所以一定要调~

网友:
我也遇见过同样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
怎么仿相位裕度啊?以哪个点做输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各不同工艺脚和温度下,仿真bandgap中的运放时,有的条件下,差动对的尾电流那各管子不在饱和区,但是整个运放的增益和相位裕度都满足要求,也能保证正负输入端电位基本一样。我应该怎么处理呢?是继续调电路使得各 ...

猜测是VDS太小进入线形区?输入电压超出了最低输入电压范围?
不知道你的bandgap是什么结构有什么影响不好做判断
仿真通过不代表实际不出问题,所以仿真结果都应该有较大的裕量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08-09-16):
如果想让设计工作的可能性更大,最好把它调了. 可以提高输入电压或者降低尾电流的vdsat

网友:
不知道具体电路不好评论。但是如果用了cascode做电流镜,那一级管子的话,
如果你的电流用的比较小,确实不好调到饱和区的。

网友:
用的是p管还是n管呢

网友:
我的意见差动的尾电流源的作用是使差动运放的增益恒定。最好是饱和,这样保险一些。

网友:
二楼分析的透彻

网友(2009-01-16):
仿真通过不代表实际不出问题,所以仿真结果都应该有较大的裕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你要调一下,因为非饱和区的MOS工作电流你是无法确定的!!这个时候电流的变化非常大!而且处于非饱和区你的镜像电流(或者自偏置电流)就毫无意义!仿真是基于你运放的工作点来完成的,实际上你的工作点不 ...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2009-05-03):
二楼说得有道理
你要首先分析他为什么工作在线形区,在你的叙述中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你想办法解决了吗?
把电路图贴一下吧,大家交流交流
我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是输入共模电压太低了

网友:
TT下留点裕度哦,Vds>Vgs-Vth+100mV应该就OK了

网友(2011-05-04):
    兄弟,必须要把尾电流管调到饱和区,否则即便是增益和相位裕度够,但整个bandgap的PSR不一定好,运放的增益就是为了提高PSR的

网友:
樓上的正解~

网友(2014-12-05):
我主要针对的是工艺偏差,而失调是芯片内部不对称不匹配引起
我指的工艺偏差是指大批量产时,芯片于芯片间的离散程度
主要是因为
(1)同一个wafer上不同位置的die
(2)同一批次中不同wafer上die
(3)不同批次中的die
工艺稳定会影响bandgap的初始精度
这方面主要关系到器件参数
(1)电阻绝对值的精度 约+/- 20%
(2)pn结电压等
这些其实受工艺决定,比如doping density ,the depth of difussion,
doping profile 等